我在做一个电磁换气阀,求助

楼主(2011-12-13):
先谢谢各位啊,我在做一个电磁换气阀,推杆与阀体孔之间往复运动,准备采用O型密封圈,密封压力不超过3个大气压,但是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啊,最好做到完全不漏气。

楼主:
千万不要沉啊,谢谢大家指教啊

网友A:
O型密封圈是通过浇铸造型合成橡胶,使之成圆环形状。它确保压力在350巴以下时,效果是最好的。在你的阀体上的有以个O型圈的密封装配的曹。

楼主:
引用 网友A:
O型密封圈是通过浇铸造型合成橡胶,使之成圆环形状。它确保压力在350巴以下时,效果是最好的。在你的阀体上 ...

沟槽肯定有的啊,想知道这样的条件下,动密封性能怎么样,会不会漏气

网友:
做的合适当然就不会啊,你看气缸杆和缸体压盖之间不都是O型密封圈吗?

网友(2012-03-11):
不管你想做什么样的,零泄漏的技术, 就不单是密封圈的问题了,我知道一款德国叫HAFNER的电磁阀,标配就是零泄漏的,其起家的客户就是动车刹车系统,内部结构采用世界独一无二的“游泳式”!

            气动交流QQ:735654580

网友:
零泄漏要求的话推荐美国Clippard Mouse Valve老鼠阀,可以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