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攻丝机-主轴正反转的原理,请教

楼主(2011-12-13):
如题。。请教:
  下压受力的时候 正转。。返回时候没受力反转。;
请教

网友A:
两个摩擦盘  下压一个受力  上拉另一个受力

网友:
同意楼主所说,是两个相反的磨檫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摩擦盘  下压一个受力  上拉另一个受力

不是很理解啊。..........

网友:
拆开看一下就应该知道了

网友:
上下两个转盘  下面的正转  上面的反转

网友:
我见过的是两种,一种是摩擦传动的一种是齿轮传动的  齿轮的精密点,!

网友:
就两个转盘而已,下压时两转盘靠摩擦传动

网友B:
就是一根皮带通过上下两个转轮和电机传动轮,这样上下两个摩擦盘的转向是相反的,通过压杆来控制是与上摩擦片接触还是与下摩擦片接触来控制转向。

网友:
受教学习了。参透平淡、常见,得真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根皮带通过上下两个转轮和电机传动轮,这样上下两个摩擦盘的转向是相反的,通过压杆来控制是与上摩擦 ...

《就是一根皮带通过上下两个转轮和电机传动轮,这样上下两个摩擦盘的转向是相反的》小弟不是太明白,能否画个简易示意图,或解释更清楚点,先谢了

网友C(2012-12-20):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根皮带通过上下两个转轮和电机传动轮,这样上下两个摩擦盘的转向是相反的,通过压杆来控制是与上摩擦 ...

嗯,是这样的!是皮带控制了方向,两个摩擦片是固定在主轴上,1.下飞轮正转,压杆压下去,与下摩擦片合在一起,正转的下飞轮带动主轴正转,并攻牙。2.上飞轮反转,压杆升上后,与上摩擦片合在一起,反转的上飞轮带动主轴反转,主轴回退。

网友(2019-12-09):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根皮带通过上下两个转轮和电机传动轮,这样上下两个摩擦盘的转向是相反的,通过压杆来控制是与上摩擦 ...

你好,可以更加详细点吗?谢谢,最好配图之类的,急求原理,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是这样的!是皮带控制了方向,两个摩擦片是固定在主轴上,1.下飞轮正转,压杆压下去,与下摩擦片合在 ...

意思是电机轴那端就分了正反转的??通过惰轮之类的吗?然后再分别把电机那端轴的正反转传到攻牙的轴上的??

网友D:
台式攻牙机 主轴齿轮机构

台式攻牙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攻牙机 主轴齿轮机构

这个简图不错,是能行得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攻牙机 主轴齿轮机构

我找到个更牛的

台式攻丝机转反转原理图

台式攻丝机转反转原理图

网友:
两个摩擦盘是同转向的,只是皮带的盘法不一样,造成的转向不一样。正反转时上下盘交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