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线圈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14):
我想用线圈做动力,把钢管放到线圈中间,让钢管在线圈里做直线运动,钢管的行程要300mm。
不知道我这种想法可行吗?
如果行,用什么样的线圈?
谢谢了!

网友:
这个的原理就是电磁炮了!不是很好做的,看有没有高手来谈谈吧!

网友A:
多组线圈间歇性轮流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组线圈间歇性轮流导通?

能说具体点吗
我不是学电的,所以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
我不是学电的,所以不太明白

我也不是学电的,不过公司做的开关磁阻,感觉原理上跟你的差不多
具体思路可以参考磁悬浮的,多组线圈横向排列,然后磁性排斥相吸原理,让相邻的线圈轮流导通来推动他前进吧。

网友(2012-02-02):
具体思路可以参考磁悬浮的,多组线圈横向排列,然后磁性排斥相吸原理,让相邻的线圈轮流导通来推动他前进吧

网友:
想法是可行的,可选用直流电加载在线圈的两端,但是线圈的体积将会很大,具体要计算的,但是我估计线圈的直径大约要200到300毫米,长度估计在300到400毫米左右,具体计算要有钢管的重量、支撑方式、横向运动还是垂直运动?钢管运动时的速度与加速度等等的条件都有了才可计算。另外,要求钢管只运动300毫米一般使用挡板,冲撞声会较大,在线圈通电的瞬时,如果力量足够,钢管会像射箭一样冲出,力量很大的,同时,由于大电流加在线圈两端,线圈会非常的热,怎样解决散热问题也是一个重要课题。总之,还是选用其它的机械方式会更好一些。

网友:
为什么不用气缸呢。?

网友: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给你介绍一个常见的东西,自己研究,水产市场买活鱼的,用的气泵,里面的结构就是2组线圈,一个2极管,中间一个园铁棒带动活塞做往复运动,你不需要往复运动,关键是那个2极管,决定是否往复运动,实物研究下,几十块钱一台,打开做实验,数据都能得到

网友B(2024-12-23):
磁轴式直线电动机,我前几天刚看过,便宜的一两百应该就可以买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轴式直线电动机,我前几天刚看过,便宜的一两百应该就可以买到

100多元,你买的可能是几颗螺丝钉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多元,你买的可能是几颗螺丝钉

https://b2b.baidu.com/land?url=h ... 771&prod_type=0

我随便找的这个才240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多元,你买的可能是几颗螺丝钉

你在网上搜磁轴式直线电动机,会出来很多卖家,我看的价格是这样,但确实没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