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AMADA公司新出的折弯机HD的液压原理图,高手帮分析一下

楼主(2011-12-14):
日本AMADA公司新出的折弯机HD的液压原理图,求教高手,分析

它是用了日本油研的双向柱塞泵,用伺服电机带动,另外它的油箱很小的,看见第二个附件没有,只起到补油作用,直接安装在油缸上。这个原理图很有学问的
因为它是闭式系统,伺服电机分正反转,目前在折弯机界是最高水准

网友:
看一眼还要减威望啊。。。。。。。。。。

网友(点评):
这是系统设置的,个人不能更改,如果此图看的懂,你是会受益匪浅的。

网友:
你能不能传图片呀 方便大家看

楼主:
求教高手,工作原理,即伺服正转是液压的流向,以及反向

网友:
5、6、8、10这几个阀有点迷糊求高手解惑.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不过我也看多大明白。尤其是哪个换向阀

网友:
有点迷糊 不是专业的啊

网友:
左边一个回路控制折弯机油缸上下升降,右边一个是保压增压回路。

网友(点评):
具体动作还要求教,因为它是闭式系统,伺服电机分正反转,目前在折弯机界是最高水准

网友(点评):
另外它的油箱很小的,看见第二个附件没有,只起到补油作用,直接安装在油缸上。这个原理图很有学问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闭式变量泵(齿轮),这种泵的特点就是密封性好压力大,漏油量少。他是一个进口,2个出口,2个出口对应2个回路。油箱大小主要取决于油缸容积的大小。

网友(点评):
恩。无论油缸伸缩,这个系统管路中的液压油量变化不大,漏油也几乎很少,所以不需要太大的油箱。

网友(点评):
我是想知道伺服电机正反转液压油的流向图,另外在上腔有压力的情况下,油缸怎么精确的停止在一位置上的(当然,这时是在折弯零件)

网友(点评):
另外我想知道3 5 6阀在弹簧侧有个类似接近开关符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电气触电,接受反馈信号或者控制信号。

网友(点评):
电气触点

网友(点评):
这个系统没看出有位置反馈系统,它是靠压力反馈来停止的,达到预定压力即停止增压。

网友(点评):
你看看,5控制12有效与否,12调节油压。

网友:
代表当今最高水平,,,,,

网友A:
我是想知道伺服电机正反转液压油的流向图,另外在上腔有压力的情况下,油缸怎么精确的停止在一位置上的(当然,这时是在折弯零件)

====
对这产品不熟,不一定对。简单说说,油泵左向给油缸下腔供油,油缸上升;右向给油缸上腔供油,油缸压下,下腔需要有背压,以便控制速度和精度,阀组+传感器控制动作位置和精度,这是最有技术含量的部分,光看系统图是看不出来的。
右边回路是压下+保压,并非单纯保压,左边回路是升降+背压。升降是依靠油泵正反转实现。各个换向阀的动作顺序都设定好的。
补油系统是必需的,要保证油路中始终充满油液,还要保证主泵吸油充分,因为主泵前设单向阀有压降。
不过感觉左边回路不太明白,阀3、8、10组合中油液流动方向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点评):
说中要害,对的

网友(点评):
3.8,没有问题啊,10应该是反了。。你看得真仔细。。呵呵

网友:
双向定量泵,泵右侧吸(排)油口与泄油口通过阻尼孔相通是何目的?

网友:
我也分析一下,个人愚见。。。

游客

网友(点评):
这个才是真正的看懂了,CV1,CV2是单向阀。这么说你懂了吧

网友(2012-07-04):
淡黄色的线为上升,和你的理解是一样啊。只是有点不明,CV1,CV2的作用。
上升不对!泵从2-2到18上面的节点,直接进入有杆腔!
以后多多请教

网友(2012-02-23):
我是想知道伺服电机正反转液压油的流向图,另外在上腔有压力的情况下,油缸怎么精确的停止在一位置上的(当然,这时是在折弯零件)

====

网友(2012-04-16):
压板下面有个光栅尺,记录位置,你说的刚好停在那里是指在手动模式下,有了光栅尺,想哪停就哪停

网友(2012-06-22):
我来说几句“
1.象楼主的这个油路(同一个方式),我在德国vioth液压室见过,通过伺服电机带一个内啮合齿轮泵,行程一个闭式液压系统。
2.泵两个压力油口肯定分别装一个压力传感器和溢流阀(安全保护),压力传感器实现压力闭环。
2.油缸是位置来控制,可能通过电子尺或光栅装置来控制泵低速保压和停车。
3.既然是折弯机,油缸肯定快进和工进,油缸的速度控制通过伺服电机的转速来控制的 ,因为伺服电机后面有一个编码器,他可以根据上位机信号实现半闭环的流量控制。
4.从图看,原理图应该不难,你可以从说明书去看看就应该明白。

网友:
5和12应该是配套使用,应该是空载压下时的快慢速切换!

网友:
8#的图个人认为是错误的!所谓的升降区,只有一根油路进入有杆腔,另一路是控制油路,应该无法控制升降吧!无论是左路还是右路,不应该划分开!图纸有点模糊,阀的中位机能看不清,还有几个减压阀的方向也看不清!求高清图纸!本人愚见,略懂一二,愿意把自己认为油路走向与大家分享!

网友:
压下;进油;泵1供油,进入11,11是安全阀,油液进入4,常态位是回油箱,手动换向,进入12和5,当压下缸未接触物品时,5换向,快速压下,当接触时,应该是通过22检测压力反馈,快压关闭5,油液改走12通过截流,进入无杆腔,此时,20应该是打开的,补液阀,它的控制油路很简单,不做介绍!
回油;有杆腔,进入18和5,7是回油被压阀不做介绍,18是过滤器,忽略,5和8,当5关闭,油液走8,被压为5.5Mpa,走10,3换向,进入邮箱;当5打开,油液走10,被压为0.5Mpa,回邮箱!
这是工作状态,个人认为,不是标准答案!抬起太简单,不做介绍!
个人愚见,欢迎指出错误和不足,谢谢!

网友:
对我可能太深。。不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先看看,还没悟出什么

网友:
没有钱啊,下不了

网友(2012-09-13):
高档货啊 还没见识过

网友(2013-01-06):
怎么这么慢

网友(2013-05-08):
看不懂,真心看不懂

网友(2013-07-26):
图片看不大清楚啊

网友:
哪位高手熟悉AMADA的数控冲床VIPROS系列伺服冲头的

网友:
留个记号攒分下载!

网友:
AMADA 在我们这行很是牛逼。激光切割机这一块。

网友:
折弯机有四个工作冲程  快下 慢下(折弯)保压 回程
其中最上边液压锁为了实现其快下功能

网友:
上升和下落是靠伺服电机的转向控制的  而不是像“时光密码”所说的那样左边控制升降  右边控制保压

网友B:
这个技术我们在你发表时就把机器做出来了,不得得说中国人偷别人技术还是有一手的

网友(点评):
这个资料是AMADA美国网站公开的资料,我们只是学习而已

网友C(2013-08-31):
引用 网友B:
这个技术我们在你发表时就把机器做出来了,不得得说中国人偷别人技术还是有一手的

你们做过类似AMADA节能液压的折弯机吗?
我很感兴趣。1071579242,QQ上聊聊。

网友(点评):
加你被拒绝了501675401

网友:
先下了看看,不过这威望要的有点高了,像我这种潜水的,不好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知道伺服电机正反转液压油的流向图,另外在上腔有压力的情况下,油缸怎么精确的停止在一位置上的(当 ...

不懂别乱说误道别人,1。2。7。20才是控制回升的。机器我都做出来了,完全有资格说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做过类似AMADA节能液压的折弯机吗?
我很感兴趣。1071579242,QQ上聊聊。

我加你了,可是被你拒绝了OK

网友D:
我对这个也很感兴趣,你加我吧 1138113880

网友(点评):
这是你的QQ吗,

网友E:
想理解这个原理的加我Q501675401吧,我们机械都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对这个也很感兴趣,你加我吧 1138113880

是的呀

网友:
水平都很高啊

网友:
看不清 还是下载打印出来看比较好 还可以画画写写的

网友(2013-12-02):
我没有积分啊 发我qq邮箱如何哦 474009527

网友(2021-12-29):
引用 网友F:

对的,有个光栅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理解这个原理的加我Q501675401吧,我们机械都做出来了

这么厉害

网友:
看着眼花。听大家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知道伺服电机正反转液压油的流向图,另外在上腔有压力的情况下,油缸怎么精确的停止在一位置上的(当 ...

10的单向阀反了吗

网友:
这个是多少吨的折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