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装配接头,带O型圈所以麻烦,求指教或开发

楼主(2011-12-14):
想装配一个接头,由3个部件组成,一个1.9×21的O型圈,一个主体部分,一个帽子。想实现自动化装配。

就是将O型圈套到主体上面的螺纹,然后在将主体下面和一个帽子,通过螺纹,旋转装配,旋转2圈即可,不用装到底,希望大家提出宝贵建议,大概思路我是;
想3个振动盘,主体从轨道下来,装到指定位置,然后O型圈从振动盘上下来,用机械手,用锥形的,将O型圈放到螺纹指定位置,然后将O型圈推下来,机械手在回去。然后另外帽子的振动盘从轨道下来,到底座的底部,然后旋转,将帽子装上去。

请大家帮忙设计,想想办法,再次谢过。
也可以直接帮我做这台设备,可联系QQ:634706410

网友A:
这个有点意思,要几台?效率是多少?

网友:
O型圈的自动上料,分料是个问题,一直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这种小O型圈蛮麻烦的,希望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请退休老太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意思,要几台?效率是多少?

目前要1台,因为一年就1000万个产品,如果量大了可能要多做。效率3到4秒一个最起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退休老太太

请退休老太太是1分钱一个,效率不高,自动装配是8喱一个,效率还高。成本回来也快的

网友:
看得出是电线接头护套,不一定非要O形圈密封。这样的话,呵呵......边做密封圈、边装配。剩下的就不用说了吧。

楼主:
与振动盘厂家联系后,发现O型圈振不出来,我们的O型圈相对来说,比较大和细了

网友(2012-04-08):
大侠 现在做出来了吗?

网友:
有没有产能要求?能接受的设备成本?

网友(2012-06-14):
用设备自动装会比手动装慢,您有准备吗?当然用设备装可以做到防错

网友:
效率没有手工高,还用做设备吗

网友(2021-01-06):
引用 楼主:
与振动盘厂家联系后,发现O型圈振不出来,我们的O型圈相对来说,比较大和细了

楼主,那O型圈上料这部分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