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板与锻件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1-12-14):
有一个具有一定厚度的法兰,用于焊接结构,获得这种原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厚的板材直接落料而成,还有一种就是用同材质的坯料锻造而成.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哪一种方式获得的法兰机械性能更好一些?

不晓得条件是否足够,但也没有更多的后续条件了.等高手解答.

网友A:
锻件性能好,毋庸置疑,
阿拉玩轧钢,也玩化工设备,比如管板,到一定压力等级就不允许用钢板了,必须锻件,并且3镦3拔,要站水压机边上看着打出来,不能相信任何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锻件性能好,毋庸置疑,
阿拉玩轧钢,也玩化工设备,比如管板,到一定压力等级就不允许用钢板了,必须锻件 ...

轧钢和锻打,区别在哪里?锻打的外部和内部条件比轧钢更好么?请教一下,判断的关键点在哪里,多谢.

网友(点评):
对于厚板,只有锻件的心部质量好,而钢板受压下率,轧制方向,成品厚度等限制,心部质量不能与锻板相比,内部缺陷的比例也高于锻板,锻板通过多次镦、拔,消弭内部缺陷的手段强,非金属氧化物得以扩散,重新分别

网友(点评):
多谢.多大的厚度更适合锻造,具体的锻造方式和要求,和锻造后应留多大的表面余量,俺以后再慢慢地学习和体会.

网友(点评):
厚度与压力等级有关,看化工规范吧,关于锻造规程、加工留量,可以找一个大型厂子的规范,比如一重规范,上面有明确说明,多大直接留多少量,不仅这个,还要留试棒,从不同方向留,以便以后追查责任用

网友(点评):
回答得很是详细和明确,非常感谢,受教了.

网友:
厚的板材有多厚啊,还有材质,

网友:
毋庸置疑,锻件性能好

网友:
锻件在加工过程中发生再结晶,材料缺陷比较少

网友:
钢板是轧制出来的,力学性能在钢板上是有方向性的(如横向,纵向)
锻造可形成纤维组织,有明显的纤维分布方向;锻造后金相组织变得致密并具有明显的锻态组织特征;

网友(点评):
谢谢,我对轧制和锻造不太懂,比如说温度的范围,杂质的控制.总是想当然的觉得锻造温度不如轧制的好,杂质也不好控制(室外的自由锻).还是应该找资料,多学习.

网友:
用厚的板材 ,我我可以直接切割,Q345R Q245R 15CrMoR  Q235 Q345   等, 切圆 法兰盘都可以。河南钢达贸易有限公司 特殊钢材服务专家
联系人齐涛  电话:13103710876
QQ:503502984 MSN:w44021251@live.cn
www.hngdmy.com/

网友(2012-03-08):
钢板是轧制出来的,力学性能在钢板上是有方向性的。
一般会有晶粒拉长现象,锻造使长的晶粒打碎,通过回复再结晶,可以形成新的形状规范的晶粒。各个方向力学性能均匀。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肯定是锻件好,但法兰受力有多大?一般来说焊件的话性能最差的就是焊接部位了,如果法兰不是性能最弱的部位则完全不必选择锻件

网友(2013-01-15):
3楼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轧钢和锻打,区别在哪里?锻打的外部和内部条件比轧钢更好么?请教一下,判断的关键点在哪里,多谢.

同意上位兄弟的说法,锻造可以消除组织缺陷,可使材料获得更好的机械综合性能

网友(2013-07-27):
学习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一种是扎出来的,一种是不断的拍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