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混合时出现缝隙,怎么解决?

楼主(2011-12-14):
                在曲面建模时,在一个曲面上再进行边界混合时,2个曲面之间出现缝隙。请问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出现的,该怎么解决?如图所示

网友A:
好像在编辑最下边高级命令里有个边界融合的命令,好久不用了,你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编辑最下边高级命令里有个边界融合的命令,好久不用了,你试下

哦,谢谢了!我问过同事他们说这个是分辨率的问题,如果能实体化说明边界混合是OK的。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显示的问题,或则就是你选择的线有问题,你可以把2个面合并一下,选择连接合并,合并没缝隙就证明是显示的问题

网友B:
曲面 开始如何学习呀    本人想学这玩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面 开始如何学习呀    本人想学这玩轶

   把那些曲面的基本特征学会,然后学习下别人的曲面建模,得到些经验后试着去画些简单的曲面(也可以是按照教程或者课件什么的来练手。)熟能生巧,简单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