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定位槽和平面及钻25的孔的夹具,求助

楼主(2011-12-14):
求论坛里以前搞过角形轴承箱夹具设计的大虾们提供角形轴承箱铣定位槽和平面及钻25的孔的夹具设计的装配图~感激不尽~~我的邮箱398531370@qq.com        万分感激~~

网友A:
轴承箱的图纸传来看看,CAD2004或PROE5.0,版本高了打不开27719782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箱的图纸传来看看,CAD2004或PROE5.0,版本高了打不开

网友A:
给你个思路,就是上下两块压板,中间用用螺栓连接。螺栓穿过中间的大孔,压板平面与轴承箱上下表面配合并压紧。下压板可略大,上压板避免覆盖小孔的位置就可以了,建议用方形,好加工,大概会覆盖两个小孔,把这两个位置铣掉就可以了。

网友:
剩下的就自由发挥了,降低重复率,毕业设计嘛,老师还是喜欢看见不一样的,分高些

网友:
还是给你勾画了下

钻孔工装示意

铣定位槽工装示意

网友:
细节自己琢磨下(不够12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思路,就是上下两块压板,中间用用螺栓连接。螺栓穿过中间的大孔,压板平面与轴承箱上下表面配合并压 ...

加工那6个小孔的夹具我搞出来了 现在  是要铣两个平面上的定位槽 和 那两个25的孔的夹具~~·这个课程设计下周就要交了

网友:
就那样焊块板子,将就现成的,铣的时候夹最好加上去那块就可以了

网友:
圆柱部分与大孔配合好,不然立起来定不住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