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鉴定:哪里有生产这种齿条的? 量具上面的

楼主(2011-12-14):
这个齿条模数应该是0.15195模数的.  这种齿条那里有生产的?

网友:
拿这个零件问一下齿轮厂或其他加工企业能否加工这么小模数和精度的齿条

网友:
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齿条,而是一段螺纹。

将数十根毛坯布置于直径120毫米左右的工装上,然后
使用磨床把他们当螺纹来磨,螺距0.5毫米即可。

下面插播广告,呵呵。

和这个0.15915配合的齿轴,目前成量使用W90CNC
加工,相关视频在此:

相关帖子:
为何要对角拧螺钉?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6086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螺纹是曲面,这个应该还是平面吧,没见过,不知是否如此?

网友(点评):
的的确确是用曲面代替平面的,嘿嘿

楼主:
恩  这个好像很难加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