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SW怎么画齿轮方便

楼主(2011-12-14):
请教,用SW怎么画齿轮方便

网友:
直接导出来

网友:
要看你画的这个齿轮拿来干嘛

如果你只是为了防止干涉,直接按齿顶圆画一大饼就可

如果你是为了做动画演示传动,用直线近似画齿就行,然后在装配体中选择传动配合

如果你要做齿的应力分析,那就按照渐开线函数解析式精确建模

网友:
有插件,国产的迈迪,进口的geartrax

网友:
可以编程,做个二次开发的,很快就出来了

网友:
楼主去网上下一个GearTrax插件再画齿轮就方便了,直齿斜齿锥齿什么样的都行!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要不是非标的齿轮,你可以试试GEARTRAX。

网友(2012-09-17):
试试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