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齿齿形中凹原理求解

楼主(2011-12-14):
剃齿时常出现齿部中凹
我知道这是剃齿刀的原因,不过不能模拟加工过程的刀具轨迹
不清楚具体原因,
求大侠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
你这个说的不明确,无法准确回答你,我给人家做模拟,可以准确知道怎么回事,以前没有三围的时候,就直接用数学解析式就可以解,只是麻烦,费时间,你这个我估计与剃齿刀修型以后与运动轨迹有干涉,

网友(点评):
估计楼主可能尚未修形

网友:
剃齿加工的固有特点就是会形成中凹,有很多关于这个的论述,看一篇文章:http://www.doc88.com/p-60455145283.html

网友(点评):
它这个肯定是凹的多了,否则不会提出来,一般剃齿刀出于精确剃齿的需求都会有些修型,只是类型不同,插齿刀也是变位的,否则不好重磨,

网友(点评):
噢,没有实际经验,又学到一点知识了~ 剃齿作为精加工肯定已经考虑最基本的修形了,不然就谈不上精度了,插齿刀为了多次磨刀而变位这个也是条重要的经验,怪不得手册上说中等磨损程度x0=0,知道磨损这个概念了

网友:
剃刀刃磨的时候是有修形的,话说格里森的剃刀磨不错,真想把那颗红宝石敲下来。
但假如,剃刀本身没问题,或者说并不是每件都出现过切,那要检查下工装和工件内孔的一致性。

网友:
搞了半天没有听民百楼主的意思?

网友(2013-06-01):
剃刀修形时对应点修凹量!

网友:
伯尼-埃克莱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