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采用CO2保护焊,焊渣太多!

楼主(2011-12-15):
求助:不锈钢304采用CO2保护焊,焊丝选用不锈钢的,这样的工艺可行吗? 焊渣太多。

不锈钢304采用CO2保护焊,焊丝选用不锈钢的
问题1: 这样的工艺可行吗?
问题2: 如果说可行的话,焊渣不会产生铁基材料,导致其后面容易生锈?
问题3: 会存在什么潜在不良吗?
焊渣太多,附图

备注:问题2/3好像与问题1有点重复,但还是问清楚点好。呵呵

网友:
你看可以采用氩弧焊吗,那样焊疤会少点。

网友A:
这个工艺是可行的,但是气体要采用98Ar%+2%O2 ,可以减少飞溅,焊缝成型也好。看了你的照片后 感觉你的304怎么是灰色的啊 不知道是不是照片照的问题 还是本身你们的304就是灰色的啊

网友:
楼上正解,混合气体就可以了的,然后打磨一下,很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艺是可行的,但是气体要采用98Ar%+2%O2 ,可以减少飞溅,焊缝成型也好。看了你的照片后 感觉你的304怎 ...

是有点灰色的,相片是没问题的,难倒是有什么地方会有疑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点灰色的,相片是没问题的,难倒是有什么地方会有疑义?

我们公司用的304是银白色的 ,所以我有点疑惑, 你拿磁铁去试试 看看能补能吸上  我怀疑的 铁素体的不锈钢 不是奥氏体的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艺是可行的,但是气体要采用98Ar%+2%O2 ,可以减少飞溅,焊缝成型也好。看了你的照片后 感觉你的304怎 ...

记得应该是98%Ar+2%CO2。

网友:
用混合气是完全可以的,因为不锈钢焊接时本来就很黏,所以飞溅的粘性也很大,焊渣不容易清理,焊接前可以喷涂防溅剂,焊后容易清理一些。

网友A:
%

引用 网友B:
记得应该是98%Ar+2%CO2。

是98%Ar+2%O2 我们公司一直用的就是这个比例的 标准ISO 14175 表2中的 M13类气体成分; 你说那个比例是ISO14175中M12,我们没有实际用过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呵呵

网友:
你的产品焊接飞溅多,看来是不对的,304焊接后应是金黄色才对。而且不绣钢丝如果是用co2保护,和混合气保护,焊丝是不同的。不管采用那种方式,如果发灰那一定是保护不好, 这就是不绣钢物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98%Ar+2%O2 我们公司一直用的就是这个比例的 标准ISO 14175 表2中的 M13类气体成分; 你说那个比例是I ...

我们公司以前焊304的结构件采用过98%Ar+2%CO2 这种比例的混合气,配合防飞溅液,焊出来效果也不错。

网友:
氩弧焊  不锈钢材料适合用氩弧焊  普通碳钢 用co2保护焊

网友(2013-10-16):
高人真多!
学习!建议加精

网友(2015-01-02):
弄个熔化极氩弧焊,不过焊机可能很贵

网友:
混合气配比各地都有一些差别,这个可以问气体销售的地方,有一个配比范围,另外跟焊接电流电压调节也有很大关系,不知道贵司用的焊丝是什么牌号,一般用308L 或307Si 比较好

网友:
好像用精密补焊机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5-10-30):
只适合用氩弧焊

网友:
一般焊接不锈钢,用富氩气体做保护,不锈钢确实也很粘,所以要合适选择!

网友:
98%Ar+2%O2的混合气体 ,电源采用单脉冲,调到适当的焊接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2015-12-13):
如果只用氩气,不加二氧化碳可以吗?

网友:
般氩
弧焊

网友(2016-04-25):
使用药芯焊丝的话飞溅会少很多

网友(2016-06-23):
无锡鼎星钢业有限公司
不锈钢原材料、管材、棒料、板材等等13914232247

网友:
夹渣降低焊缝有效截面使用性能,容易产生裂纹等其他缺陷,影响焊缝的致密性
可采用STUAA机器人焊接,机器送入的金属丝作为焊条,在自身电弧下融化,可以满足只有0.6mm厚的薄规格钢板的要求,焊接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