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车床上可以铣键槽也可以拉内孔键槽,具体做法如何?

楼主(2011-12-15):
拉内孔槽:用卡盘夹住工件,做一只小于內孔的刀杆,磨一个稍宽于键槽的白钢刀头,刀刅向前向后均可,对准工件中心,来回拖动大拖板,“用中拖板进刀切削深度” 前面的都能理解 引号内的我想不通,具体怎么个做法调整刀刃上下移动拉出规定的键槽深度。
铣键槽: 把工件夹装在刀架上 ,怎么找正工件的中心线,是不是要做夹具之类的辅助完成。
望大家激烈讨论下 小白强烈要求有经验的前辈发言、指导后辈进步

补充内容 (2011-12-15 12:37):
看了回帖才知道自己错在老认为内键槽要在顶部或下部原因是用过牛头刨。 虽然现在很现代化没必要用这种老掉牙的方法。 但本小白坚持认为,这些经验往后再生产过程中很多领域都是可以借鉴的。积累中,继续期待中

楼主:
哇哇哇、那么多人进来看都不发表意见 ,劳烦金口讨论下

网友:
“引号内的我想不通”,磨把刀,到车床装上试试。
铣短键槽不拆刀架,拿根轴去比划比划,看看能不能安装。

网友(点评):
安装这个问题倒是不很大,主要是想问怎么才能正确的找正工件的中线,不然洗出来的键槽就一边深一边浅、请前辈详解

网友:
用大拖板加工内键槽是在侧面加工.加工外部键槽应该是卡盘上夹洗刀.工件安装在中拖板上.没有试过.

网友(点评):
哈哈我说怎么想不通原来是在侧面呢、我来一位是在上面或者下面哈哈、自己进误区了。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可以加工   中心完成。

网友A:
现在社会这么发达,有必要这样做吗?!做了也是劳民伤财。

网友:
大拖板加工内键槽是在侧面加工.加工外部键槽应该是卡盘上夹洗刀.工件安装在中拖板上,都干过,铣键槽得搞个动钳口固定在中拖板上用来夹紧待铣的轴;大托板加工内键槽是旧车床拆掉走刀箱,设计一个杠杆靠人工牵拉刨键,数量少的话也可以手摇刨出。

网友(点评):
请详解动钳装置

网友:
对车床有伤害的吧   这么做应该算撞击???????????

网友:
这个我划过   白钢刀打横装  加工侧面  刀头中对零件的中高   最好有快速的车床    ,“用中拖板进刀切削深度”白钢刀按原来那些刀装的小拖板上  自然就按中拖板进刀咯

网友:
别用快进   坏电机  用加大螺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社会这么发达,有必要这样做吗?!做了也是劳民伤财。

有一天夜班设备上有一个联轴器坏了。机加车间只有一个车工上班他就用车床拿一个库存其他备品车孔拉键槽一会就搞定了!牛!!!

网友:
大拖板加工内键槽是在侧面加工

网友:
拉键槽 要用加大螺距 转速挂空挡 挂走刀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天夜班设备上有一个联轴器坏了。机加车间只有一个车工上班他就用车床拿一个库存其他备品车孔拉键槽一 ...

这种做法只能说是凑虎,没有精度怎能保证产品质。

网友(2012-05-22):
以车代拉我听是听说过的,但不论怎样想,都觉得很雷人,须知键槽是有对称度要求的,宽度公差也不低,

我到想到用铣床插槽很容易想象的,但网上未看见铣床插槽的说法,可能铣床打到最低转数主轴不能锁死

网友:
这种刀吗?
切深很小的,但是进刀快。

网友(2014-03-04):
请问下铣键槽的槽在数控车床上怎么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