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费用如何计算?

楼主(2011-12-15):
请教各位师傅零件的加工费用如何计算?
诸如加工材料、精度、时间、使用设备等,是如何计算的?谢谢!!!

网友A:
我们公司都是按系数算的  材料费X加工系数X料损费X税费+其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都是按系数算的  材料费X加工系数X料损费X税费+其余

材料费是指买零件毛坯材料的费用;加工系数是怎样选取的?料损费是指?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材料费是毛坯料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