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solidworks出现了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11-12-15):
;     当solidworks出现了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什么情况?鼠标左键按下不放,拖动到上方,出现一个标示让你放,松开鼠标就好了,上左右都可以的

网友A:
最简单的  双击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  双击 就可以了

不是双击就可以了,最主要的是那里面的的工具条不见了,不知道怎么放进去..??

网友:
在工具栏上点右键 先取消 在选中 看看图标会不会弹出来

网友:
双击 就可以复原了~~

网友:
用左键将其拖到上方偏中间位置出现一个箭头放手就可以了

网友:
用鼠标左键拖着放置,可以放置在工具图标处

楼主:
经各位的指点我已经摸索出来了。。。是这样的:一开始这里是没有工具的我要添加进去,首先在菜单栏单击右键;选择自定义,然后会出现自定义对话框;然后再点开这个图标;注意此时多了一个图标;单击这个图标,单击左键,会出现一系列的工具,将你想要的工具点击它会自动添加到里面去。。这样就完成了。。谢谢各位的指导了!!

网友(点评):
楼主很细心啊,支持下。共同努力!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呀!直接做事就可以了!

网友:
是双击就可以了。

网友:
多练习一下就好了,以前刚学的时候也碰到过。

网友(2012-05-17):
有帮助,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