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件调质后能再次锻造吗

楼主(2011-12-15):
锻件调质后能再次锻造吗

网友:
一般是不能的,因为调制处理出来的晶体结构在锻造时会产生破坏,那调制处理的功能也就失去作用了,而且在调质中容易会产生高温回火脆性。当然特殊要求除外,还有有一种情况,那就是铸件的表面调制处理,还可以再次锻造成型的。但尽量不要改变其表面。综合来说这种行为不是一般的工艺顺序,当然特殊情况除外,他想调质完全等等,需要的锻压压力也随之增加。

网友:
我们这试试过,悲剧的是把模具给搞坏啦

网友:
我们这试试过,悲剧的是把模具给搞坏啦
。。。。。

网友(2012-02-15):
没试过,变形不大的话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