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零件图转换为二维是怎么实现自动标注,请教

楼主(2011-12-15):
catia零件图转换为二维是怎么实现自动标注啊?catia菜鸟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工程图模块里工具条中有一个生成尺寸标注命令,楼主可以找找看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模块里工具条中有一个生成尺寸标注命令,楼主可以找找看看试一下!

我找了一下,没找到,麻烦你能不能把那个图标截图个我看一下啊,非常感谢~~~

我现在能找到的做法是“插入-生成-尺寸生成”可是生生的尺寸有点问题啊~~~附图请高手指点一二file:///C:\Users\TYP\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24031194\QQ\WinTemp\RichOle\)999[Z$WQ$WGB9RH_$2{T9J.jpg

网友A:
就是这个生成尺寸命令,不知道楼主说的问题是什么?不过软件生成的标注尺寸还是需要人工调整一下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生成尺寸命令,不知道楼主说的问题是什么?不过软件生成的标注尺寸还是需要人工调整一下才好看

但是它标的不全啊?要是我自己在标的话,就和它给出的不一样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