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旋铆机?气动旋铆机与液压旋铆机的选择

楼主(2011-12-15):
   旋铆机,顾名思义就是以旋转的方式使所需的铆钉或其他所需铆接的部分成形。在国内旋铆机按出力方式一般分为气动旋铆机和液压旋铆机。气动旋铆机一般以0.5Bar压缩空气驱动,由于压缩空气的特性,所以其工作快,工作频率高,但是由于空气的可压缩性,所以其出力大小受输入的压缩空气的影响较大;液压旋铆机由液压泵输出的高压油驱动,其出力大,且油液的不可压缩性使得液压旋铆出力较气动稳定,但由于液压油的流动性比压缩空气差,所以其工作速度很慢,工作效率比气动旋铆低很多,一般用于硬度高或直径较大的铆钉,所以建议用户尽量使用气动旋铆机

网友A:
 旋铆机冷碾铆接法,就是利用铆杆对铆钉局部加压,并绕中心连续摆动直到铆钉成形的铆接方法。按照这种铆接法的冷碾轨迹,可将其分为摆碾铆接法和径向铆接法。

网友(2012-07-24):
想那种收口铆接可以铆吗?

网友(2012-12-04):
购买时要注意铆头必须可换,有的没法换。垃圾

网友(2017-12-17):
我目前也在设计一款类似旋铆机的设备,大侠能否指点一下,多谢,能否加一下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铆机冷碾铆接法,就是利用铆杆对铆钉局部加压,并绕中心连续摆动直到铆钉成形的铆接方法。按照这种铆接 ...

大侠,能具体聊一下吗?我目前需要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