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竖直轴的固定方案

楼主(2011-12-15):
我在设计一种专用的小车,车上需要安装两根竖直的轴,轴的长度在一米以上,轴的下端固定在车的底板上,上端如何固定呢?用支架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感觉加了支架后小车的结构就很凌乱了!

网友:
可以增加支柱,这样也方面轴的运动。主要是增加轴的导轨

网友:
这车是干什么用的呢?或者这轴是干什么用的?菜鸟表示又没看懂。。。。

网友A:
楼主没说明为什么要固定,固定有什么作用。不说明白点,会让社友很难回答你的问题的。如果你只是为了不摇摆而固定,那把两轴用夹块固定在一起就可以了。我猜,楼主也不是问这问题吧!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  说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说明为什么要固定,固定有什么作用。不说明白点,会让社友很难回答你的问题的。如果你只是为了不摇摆 ...

我做了个简单的模型,不知道这下大家能看懂没?就是轴一和轴二怎么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说明为什么要固定,固定有什么作用。不说明白点,会让社友很难回答你的问题的。如果你只是为了不摇摆 ...

之前图片的格式不对,这个应该可以了

网友:
底部用钢板焊一方箱,中间开孔,轴贯穿,上下两面焊接,这样轴的刚度会好一点,适当加粗轴径,一米长 应该问题不大,

再者,非得玩凸轮机构吗?感觉好笨重,不如用丝杠或同步带加步进,随便你编辑什么曲线

网友:
适当加长两个固定端的距离,这样一来可以降低固定端的横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