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跳不了,急求对策!

楼主(2011-12-15):
我有个项目,给研磨设备加一个液压系统,用作冷却和润滑,是高压喷射切屑液。中间带了一个溢流阀,因为初期评估失误,买的是油液的溢流阀,现在用在切屑液系统里,用不了多久就失效了。现象是,不能调压了!溢流阀厂商分析说是切屑液不够润滑,造成阀芯不能运动,起不了调压!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对策,在换溢流阀的情况下,最经济的方式?拜谢!

网友:
没系统图,不好乱说。可以换个水基液的阀试试。

网友:
不知道楼主研磨的工件是什么形状的
非要用高压水来冷却
我司研磨就用小水泵就KO了
还有就是你那个办法继续用目前的溢流阀成本太大了
坏的原因可能就是切削液里面有铁粉
导致阀芯卡死

网友A:
建议自制一个膜片式的溢流阀吧。

网友:
如果继续使用这个阀,就在循环系统中过滤切削液

网友:
过滤太费劲,还得更换滤芯

网友:
溢流阀起主要作用的是阀芯配合表面的密封与弹簧的压力调节.
冷却液里有杂质靠过滤是滤不干净地,始终会影响配合表面的密封性能,导致泄漏和溢流压力的不稳甚至完全起不到溢流保压的功能.
弹簧在水质液体中也有可能会锈蚀失效,影响使用寿命和稳定性.
出于冷却需要,可否增大冷却液流量来替换高压输出.

网友B:
我个人认为你那是溢流阀吗?应该用减压阀吧。溢流阀如果这样长时间工作损坏很快的!换成减压阀,再加个磁性过滤就没事了!!!!

网友:
直接买个离心水泵就可以了

网友:
要不换个气动控制系统吧 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自制一个膜片式的溢流阀吧。

膜片式的溢流阀是什么样子的?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你那是溢流阀吗?应该用减压阀吧。溢流阀如果这样长时间工作损坏很快的!换成减压阀,再加个磁性 ...

磁性过滤?这个第一此听到呢,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膜片式的溢流阀是什么样子的?请教一下。

这个东东也叫膜片式安全阀,与普通液压溢流发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把液压溢流阀的阀芯换成膜片式的了。在网上搜搜,应该可以买到的。也可以买个膜片式的截止阀或开关阀,加装调压弹簧改制一下。

楼主:
现在分析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切屑液不够润滑,阀芯是铁质的,加上冷却液里面有粉屑,就造成卡死了。
注:切屑液是 美国米拉克龙310,液压泵前有加过滤器,溢流阀是榆次溢远的YF-10B,

网友:
在滤芯入口加一块吸铁石!!!

网友:
把阀芯换成钢球找一个弹簧用螺栓直接调节。不用先导阀的那一部分。

网友:
哈哈,看看,赚点积分啊

楼主(2012-02-20):
各位有没有合适的安全阀推荐,适合在有铁粉的切屑液环境中使用的?
   之前原厂配的是米国佬(wanner)的调压阀,据说用了一年也没事。拆开了看,里面的结构跟我们使用的结构完全不一样。人家的阀芯根本就没有弹簧,密封区域内的油脂就没有进过水的痕迹。

网友(2015-04-19):
磁性过滤器也就是常用过滤器里面加入了磁棒,专用于过滤铁屑这种磁性粉屑。

网友:
使用合适流量和压力的水泵,加一个节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