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里有沫子?

楼主(2011-12-15):
   大风机,45KW,980r/min。新设备,我加的是齿轮油,牌号我不是很清楚,可能是32号或是40号,设备运行时从油窗中能看到油起沫子了,大家给支支招呗?

网友A:
油被搅动 起点沫子 没事的

网友B:
油在搅动过程中产生部分热量
会有少许沫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被搅动 起点沫子 没事的

谢谢你,这下我心里可有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在搅动过程中产生部分热量
会有少许沫子的

谢谢你,这下我心里可有底了!

网友C:
你好,请问这种设备上用到推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这种设备上用到推杆吗?

你好。没有你说的什么推杆

网友(2012-01-16):
油沫和油的消泡性能有关,如果气泡多了会破坏齿轮接触面的润滑油膜,对齿轮造成伤害。欢迎交流qq 317570042。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齿轮箱呗  这个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2012-08-17):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
同意8楼观点,润滑油中会有许多添加剂,其中包括消泡剂。油中的泡沫多,说明油的消泡性能减弱或油与机器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