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205轴承可承受250kg的轴向力么?

楼主(2011-12-15):
如图所示的结构,如托盘上放置250kg的重物,是否可以灵活转动呢?

网友:
也许可以,但使用寿命一定不长,为什么用这种结构? 回转速度不高的话用一个平面轴承多好,速度上几千转的话就上大一点的角接触

网友:
也许可以,但使用寿命一定不长,为什么用这种结构? 回转速度不高的话用一个平面轴承多好,速度上几千转的话就上大一点的角接触

不是说内容错误吗?怎么发出两条来?系统问题啊

网友:
买一个试试,很便宜。
只是手动转下吧?

网友A:
用平面轴承更好.但我觉得这样的结构有一个不很合理的地方.就是怎么会用孔用挡圈,就直接在孔内车一个台肩受力不是更好吗?6025轴承受力没问题但孔用挡圈可能受力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下面的当然可以用挡圈,上面的轴承已经承担了轴向力,下面的轴承不受轴向力,只做径向支撑,为什么不能用挡圈?挡圈受什么力?

网友(点评):
那图上是有台阶的

网友(点评):
下面一个轴承用台阶受力,上下轴承就要通孔,中间用隔套传递力,同心度要求应该不变,但是加工时图上的设计应该需要装卡两次,如果是通孔设计就是一次装卡。轴承的轴向承受力还没有查手册,这个工况最好是平面轴承

网友:
他这个孔用挡圈没有受到上面250kg的力,250kg力被上面一个轴承支撑了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用这个轴承来支撑的,但是这种转台,在放置重物的时候,常常会受到冲击载荷,更可靠的结构是使用平面推力轴承来承担轴向载荷,使用两个深沟球轴承承担径向支撑。

网友(点评):
我们以前也这样做,深沟球轴承一般不做轴向支撑

网友:
更可靠的结构是使用平面推力轴承来承担轴向载荷,使用两个深沟球轴承承担径向支撑

网友B:
曾经 用了一个大向心球  估计内径150左右 价格不到200,做了这么个结构,当时是因为买的小回转间隙大,于是自己改,内外圈都用螺纹锁死,上面负载估计300多斤,偏心,但不是很大,效果挺好。

网友(点评):
这是用什么绘图工具画出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 用了一个大向心球  估计内径150左右 价格不到200,做了这么个结构,当时是因为买的小回转间隙大,于是 ...

300斤没必要用这么大轴承吧?我这个托盘放的是500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斤没必要用这么大轴承吧?我这个托盘放的是500斤的

问题是  我这个由于高度只能一个轴承 而且偏心

网友C:
给个图片看看,比楼主您的要合理一些的

=== 楼主说 给参考的图不稳定,移除。===

网友(点评):
轴承可以改小一些,部分细节没有明确画出,要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图片看看,比楼主您的要合理一些的

您这种不稳定吧?今天我改成这样的了,请指教

网友(点评):
孔和轴弹性挡圈注意不要干涉哟!

网友(点评):
14楼的结构合理,值得推荐,深沟球轴承保证速度,平面推力球轴承保证受力,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相当的棒,受教了,谢谢。

网友:
改成14楼这样的我喜欢。有机会借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种不稳定吧?今天我改成这样的了,请指教

觉得这个比第一幅图好多了,就是不知道装配维护方便不。

网友:
高速的时候肯定不行,我建议还是用角接触的吧7000系列

网友:
为什么不用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建议使用(增设)推力轴承,保证运动精度的同时,要承受250kg的垂直力。

网友:
承受轴向力,你最起码也要用角接触轴承吧?省钱也不能这么省吧。

网友:
不合理,改用平面轴承 不花几个钱的啊

网友:
支持    加个平面轴承

网友:
用一对向心球,上面用一个止推轴承

网友D:
明天给你上一个图,今天caxa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天给你上一个图,今天caxa不好用了。

你是说这样的么?

网友(点评):
两个径向轴承距离最好大于悬臂长度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就很好呀。

网友:
用角接触就很好,结构简单,轴向负荷也不是很大

网友(点评):
那个价格贵多了,还必须要预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平面轴承更好.但我觉得这样的结构有一个不很合理的地方.就是怎么会用孔用挡圈,就直接在孔内车一个台肩受力 ...

我看图不仔细.下面的轴承的确没受力.

网友:
用平面轴承吧,这比较合适。

网友E:
感觉选推力轴承,毕竟推力轴承能承受较大轴向力,具体什么推力轴承,可以自己选。

网友:
推力轴承加调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选推力轴承,毕竟推力轴承能承受较大轴向力,具体什么推力轴承,可以自己选。

怎么感觉这样不稳定啊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不好吗?

网友F:
两个接触角大一点的圆锥滚子轴承就ok了。既满足定位要求,又可以承受冲击和轴向径向复合载荷。两个深沟加中间一个推力球,浪费钱。

网友:
我觉得是可以的 不过寿命问题而已

网友:
怎么能这样搞呢,用7类角接触球轴承都比6类滚动轴承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接触角大一点的圆锥滚子轴承就ok了。既满足定位要求,又可以承受冲击和轴向径向复合载荷。两个深沟加中 ...

还涉及到密封,一般圆锥滚子轴承都不带密封的,还要另加密封圈,不知大侠用什么方式,请教了。另外价格的话,因为不太了解,不过都是小轴承,应该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
我的习惯是用角接触球轴承或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G:
使用推力球轴承较好!
另外,不要使用卡环阻挡,最好是使用压板!

网友H:
为什么用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用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力?

价格便宜,结构简单。

网友:
深沟球轴承承受很小的轴向力,可以换成推力球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便宜,结构简单。

伪劣产品就这样出来的!

网友(点评):
声明一点,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用的,只是想结构简单一些,轴承容易买到而已。

网友I:
直径25,本身就偏细了,轴向推力暂且不论,再怎么设计,250KG的托盘也不可能稳定的。
打一比方,你把一本书放在圆珠笔上稳定还是放在杯子上稳定?我想圆珠笔和书连接的再好
也没杯子稳定。
而且当托盘直径>>支撑轴直径,理论上直径比大于20时,即使是低速转动,也会由于托盘
重心和动平衡问题引起晃动。
所以我对目前该方案持否定意见。

网友(点评):
说的是好,!

网友(点评):
说的真好!再请教下,那托盘直径与支撑直径应该多大合适?4可以吗?谢谢!

网友(点评):
这取决于你的工况,如果要求稳定的,建议你查询加工中心旋转工作台的结构设计。

网友:
6205承受不了这么大轴向载荷,不适合用在这种场合。
如果只是起支撑作用,可以改用圆锥的。
为了保险,最好改用推力滚子轴承。

网友:
这是我刚做的一套90度旋转台的机构 上面是UCF轴承,下面是平面轴承!

网友:
晕上面哪个轴承用7205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角接触球轴承不带密封吧?再加密封装置的话就复杂一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这样的么?

可以这样用。最近没上网,才看到你的 留言。

网友:
建议用推力球轴承,专门承受轴向力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推理球轴承呢?

网友:
很同意47楼的看法

网友:
应该可以,不行的话直接用6210的吧

网友(2012-03-09):
楼主应该使用深沟球和推力球轴承相结合,深沟球轴承保证速度,平面推力球轴承保证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个接触角大一点的圆锥滚子轴承就ok了。既满足定位要求,又可以承受冲击和轴向径向复合载荷。两个深沟加中 ...

说得好,经济实用,结构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使用推力球轴承较好!
另外,不要使用卡环阻挡,最好是使用压板!

为什么不要使用卡环阻挡,而最好是使用压板?
请教大侠解答小弟的疑问,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径25,本身就偏细了,轴向推力暂且不论,再怎么设计,250KG的托盘也不可能稳定的。
打一比方,你把一本书 ...

当托盘直径>>支撑轴直径,理论上直径比大于20时,即使是低速转动,也会由于托盘& c0 W7 {# ^# D% p
重心和动平衡问题引起晃动

谢谢。受教了!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最好用推力轴承

网友:
貌似很难

网友:
6205  查手册   静载荷为7.8KN——,太小了!!   受冲击一下就OVER!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什么冲击的

网友(2012-11-14):
引用 网友A:
用平面轴承更好.但我觉得这样的结构有一个不很合理的地方.就是怎么会用孔用挡圈,就直接在孔内车一个台肩受力 ...

下面的轴承不能用台阶,有了台阶轴承就放不进去了,上面的是可以用台阶的

网友(2013-03-30):
用回转支承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网友(2013-07-30):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这样的么?

你的那个装置做好没有啊
想借鉴一下,
拜托了

网友(点评):
1425142553 可以q我 备注机械社区。

网友(2014-03-06):
楼主发个图,借鉴一下。谢谢了

网友:
好像上瓶机的机构,用两个深沟球轴承即可,多大靠经验呗

网友:
换种更适合的轴承就那么难吗?我总觉得讨论这样的问题真是浪费脑筋。本来都清楚有更好的选择,但是,非要选择一个不确定的,来给大家判断,你们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网友(2016-12-13):
这也许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