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生产这种量具上面的量杆?

楼主(2011-12-15):
这个那里有生产的?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既然是量具上用那精度要求一定很高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可以联系我看看  QQ:1165894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量具上用那精度要求一定很高

en      0.15195模数的

网友:
没有见过,找检具厂家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