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数控刀片加工铸钢件最好

楼主(2011-12-15):
转速30镗排。镗铸钢件内径600.长度500.有砂眼,光洁度要求3.2
圆度。锥度0.03用什么数控刀片加工好。
哪位大侠知道。三菱UE6005.UE6010.US735。各适用什么样的材料

网友:
UE6005.UE6010.US735 是加工不锈钢的吧

网友:
金属陶瓷的要好一些。性价比不错

网友:
学习学习,路过,铸钢件加工砂眼最容易损伤刀具

网友(2012-02-16):
此铸钢件加工难点一是有砂眼,二是加工面积大,切削时间长,且锥度要求3丝;将各种刀具材质性能分析如下,可尝试参考选择。
1,普通焊接合金刀头耐磨性能不太好,单件切削时间长可能保证不了3丝锥度;粗车可选YG系列(铸钢件是短屑材料,不同于锻钢件,不适用YT粗车)
2,工件有砂眼的话,数控刀片中基本排除陶瓷刀片。有很大的崩刃“扎刀”风险;
3,涂层合金刀片,各厂家牌号不一,可以试试国产像株洲钻石的。
4,立方氮化硼整体聚晶刀片;可以与合金涂层刀片一起试试比较性价比。
如果是批量生产,后两者可以保证加工安全性,主要看性价比。
-----摘自铸钢加工用刀具误区之车刀篇》

网友:
好东西啊,谢谢楼上的

网友(2012-12-17):
我也在找ing!

网友:
试试 株洲钻石YBC152  的

网友(2013-04-09):
您可以选用我公司的刀具,也就是PCBN刀片,效果很好。如果您公司用量要大的话,我们可以免费带刀去试。QQ917356007手机号是13613269361.我公司名是《北京沃尔德超硬工具有限公司》。性价比高,刀具耐用我们有几款加工淬火钢、模具钢、和灰铸铁的刀片材料,寿命长效率高、尺寸稳定性好,试试如果不好用的话我们不收费,对您是没有什么损失的,想了解找我,我们公司最近想做终端客户,价格订的比较低。是大公司产品,没事的话可以到我公司网站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