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2007怎么插入图库

楼主(2011-12-15):
最近在网上下载了一些关于CAXA2007的图库,可是不知道怎么使用,关键是不知道把这些东西存放在那边,还有就是从那边调出来使用,请各位大侠都出来讨论一下,能不能分享一下自己宝贵经验,在这先多谢各位了

网友A:
解压出来的文件夹好像叫做Zh什么的   然后复制整个文件夹到 CAXA安装目录下的Lib文件内(Lib文件夹内之前的东西全部删除)   试试看吧

然后重启CAXA(好像不用重启也可以)   在工具栏上右击  看一下有没有图幅选项

网友:
打错了~~~~  是图库选项

网友:
不太懂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B:
图库大吗?传上来大家分享一下 顺便一起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压出来的文件夹好像叫做Zh什么的   然后复制整个文件夹到 CAXA安装目录下的Lib文件内(Lib文件夹内之前的 ...

恩,好的,我先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库大吗?传上来大家分享一下 顺便一起研究研究

不大的,好像不太好用

网友:
介绍一下,看看我能不能用

网友(2012-02-12):
直接把文件夹复制到LIB文件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