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加工此圆环更好?

楼主(2011-12-15):
请问外圆是340.内径是300的圆环怎么加工更好,厚度为20,平面度要求0.02, 要求一面倒角均匀 。

网友:
你的毛坯件什么样子? 想象不出来、、等楼下正解

网友:
粗车 留余量  卡盘上做个靠山   光平  上粗车件 精车

网友:
管材激光切割下料----->CNC加工

网友:
普车拉毛刀,上数控车精车,

网友:
不理解楼主的意思。车的话弄个无缝管。内孔、外圆一刀下。切下来就是了

网友:
像你这种工件最好就是到平面磨上磨# I8 ?9 z* \- [8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