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折弯半径

楼主(2011-12-16):
            如图,还想问问最小折弯半径(不是设计半径,是实际加工半径)是由什么决定的。        V槽,刀尖角半径,板厚,,,,

网友:
刚到百度搜的,
折弯件的最小弯曲半径--- 弯曲半径是指弯曲件的内侧半径,t是材料的壁厚。
材料弯曲时,其圆角区上,外层收到拉伸,内层则受到压缩。当材料厚度一定时,内r越小,材料的拉伸和压缩就越严重;当外层圆角的拉伸应力超过材料的极限强度时,就会产生裂缝和折断,因此,弯曲零件的结构设计,应避免过小的弯曲圆角半径。
08、08F、10、10F、DX2、SPCC、E1-T52、0Cr18Ni9、1Cr18Ni9、1Cr18Ni9Ti、1100-H24、T2                                                  最小弯曲半径0.4t
15、20、Q235、Q235A、15F 最小弯曲半径0.5t
25、30、Q255                                最小弯曲半径  0.6t
65Mn、60SiMn、1Cr17Ni7、1Cr17Ni7-Y、1Cr17Ni7-DY、SUS301、0Cr18Ni9、SUS302
                                                              最小弯曲半径2.0

网友:
我好像以前也问过类似的问题,折弯圆角一般由钣金厚度、材质决定的,还是由机加工来自理一下吧!

网友A:
个人认为是刀尖角半径决定,如果压力足够大,最后那个内边将完全贴住刀尖角,那么他的尺寸也就和刀尖角一样了,压力够大的话,也不会有回弹。不过你要使那个角尽可能小的话,建议你在折弯的那条线上开个槽。

网友B:
由 刀尖角半径 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刀尖角半径决定,如果压力足够大,最后那个内边将完全贴住刀尖角,那么他的尺寸也就和刀尖角一样 ...

刀尖角作用肯定有,但我觉得不大,V槽更重要些,因为V槽决定外折弯半径,内半径和外半径是关联的,内半径不是刀尖角压出来的,或者关系不大。  如果板厚不同,情况应该会不一样,这个还是要请教机加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 刀尖角半径 决定的。

如果外半径很大,内半径小的了吗?最多也在内半径上压个痕迹,小的半径,,,想多了,可能乱想,哈。

网友(点评):
内径靠尖角,外径靠V槽,当然尖角和V槽的角度肯定有一定的关系,尖角角度太小,外径角度大,就相当于拿刀切东西了;尖角角度大,外径角度小,就相当于硬用一个平面把一个平板压进一条小缝里。

网友(点评):
plpplpplp 阁下说的是凹凸模还没有到位的情况。这样的折弯是不稳定的。

网友:
应该跟V槽,刀尖,壁厚都有关系,甚至跟压力也有关系,自己好好琢磨吧

网友C:
我做冲压的,可以做到无内R的,完全就一个直角,
至于折弯机,我想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冲压的,可以做到无内R的,完全就一个直角,
至于折弯机,我想也能的,

通用的设备可以吗?换句话就是成本怎样。   其实我这个无内角用砂轮磨磨也就可以啦,压个凹也可以。

网友:
你用开口8mm的槽、刀具用尖刀试试(个人意见)。不过我觉得你一定要求0.1mm的内角,还不如焊接一快板上去还好些。

网友:
用折弯机折的话,自由折弯肯定不行自由折弯内R大概是下模的0.156倍,自可试试压底折弯不过压底折弯的压力大概是自由折弯的3倍,这个对折弯机的压力要求比较高。建议先在折弯线上压筋然后再折弯。

网友:
内R的大小和上刀半径、板厚、下刀V槽大小有关系。上刀一般都是R0.5,所以内R最小也就0.5。如果一定要求要没有R,那么需要刨槽,刨槽后可以折出内R为0的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做冲压的,可以做到无内R的,完全就一个直角,
至于折弯机,我想也能的,

你冲压也不可能做出来,你冲头的R角会是0吗?这基本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折弯的模具R角越小,那么就寿命越短,所以一般折弯的模具是R0.5。想没有内R,就一个办法,刨槽。

网友:
楼上兄弟说得,想近似没有内R角,你只能是先刨槽,这样折出来才会近似于没内R角.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冲压也不可能做出来,你冲头的R角会是0吗?这基本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折弯的模具R角越小,那么就寿命越 ...

可能是你少见了,1.5的料厚,用模具做不但可以做出内角无R,连外角,都可以做成无R的,里外都是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冲压的,可以做到无内R的,完全就一个直角,
至于折弯机,我想也能的,

这样的话直角不会才生撕裂吗?求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少见了,1.5的料厚,用模具做不但可以做出内角无R,连外角,都可以做成无R的,里外都是尖的,

可能吧,我真没见过,想做到没有一点内R,那你的上模具能用几下?剪板机的刀具剪个几百刀都会磨出微小的R,你一个折弯的上模具一点R都没有,用几下?连外R都没有,你的下模具怎么加工出来的?磨床磨出来的刀具都不敢说没有外R,你一个冲压敢说能压出没有外R的。。。我无语。。。。板材弯曲成形,内R可做到近似的没有,外R不可能没有。或许你的R标准和我们不太一样,可能你认为小于1就不算有R。。。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能吧,我真没见过,想做到没有一点内R,那你的上模具能用几下?剪板机的刀具剪个几百刀都会磨出微小的R ...

有些做过手机金属后盖的人就明白,那几个脚仔就是内外无R的,我目前也没有图纸,只能简单的上一个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些做过手机金属后盖的人就明白,那几个脚仔就是内外无R的,我目前也没有图纸,只能简单的上一个图,

这个我还是要看到实物才能相信,画出来不难,但想做出来是很难的,你这个已经不是弯曲变形了,完全是塑性变形,即使塑性变形,1.5的铁板也不大可能变到R0.1  。对1.5mm的铁板,外R别说想小于0.1,小于0.3都很难。如果像你图画的那样,内外全是没有R的,那么角那个部位的厚度是板厚的1.4倍,多出来的这些金属从哪里来?你想用模具把边上的板材压得薄点塑性变形到角这里需要多大的压力?你模具尖角部分是否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刚才看了下我手机金属后盖的脚仔,不但有R,还R很大,内R都比厚度大。

楼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3819      刚刚看到得帖子,相关的

网友(2012-07-28):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只需要折弯前拿去刨槽下再折弯,R角就可以为0.

网友:
刀尖角半径决定的!

网友(2019-04-08):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还是要看到实物才能相信,画出来不难,但想做出来是很难的,你这个已经不是弯曲变形了,完全是塑性 ...

请问1.5mm厚的钢板,冲压生成一个内半径为0.5mm外半径为2mm的直角,这个在技术上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还是要看到实物才能相信,画出来不难,但想做出来是很难的,你这个已经不是弯曲变形了,完全是塑性 ...

网友:
建议把要往上紧靠的零件做个匹配的小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