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故障分析,求助

楼主(2011-12-16):
油源为压力补偿变量轴向柱塞泵。如果系统压力损失过大,会使泵处于恒功率变量调节工况,不能以全流量输出。我的问题是:如果系统压力损失过大,为什么会使泵处于恒功率变量调节工况?

网友:
去问搞设计的!!!这是设计的问题

楼主:
这是《液压传动系统设计与使用》中的。我在看这本书,有不明白的地方上来问。呵呵。

楼主:
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段:恒功率变量泵是几乎全压力阶段都在变量,基本保证输出的功率恒定在一定范围内,但是在泵设定的功率范围内,压力上升,流量是全流量输出,当超过这个压力,流量开始下降,以保证输出功率恒定(http://wang475438318.blog.163.com/blog/static/1922982120099181224752/)

这里的压力补偿变量轴向柱塞泵应该是恒功率变量泵,系统压力损失过大,导致泵在高压状态下工作,功率超过其设定的功率范围内,使泵工作在恒功率工况。

不知道我的分析对不对?

网友:
应该对照这他的恒功率曲线分析。

网友:
恒功率压力流量应是反比关系吗?

网友:
如果有相关教科书的话,再翻翻书,里面应该很清楚。压力补偿变量泵是用压力来控制泵的流量输出,当输出压力升高时(不是系统压力损失过大),泵在保证足够的压力情况下,自动减小流量,但功率不变,就是恒功率工况,这是这种泵的特点。轴向的柱塞泵是通过斜盘的角度控制输出流量的。可以搜一些泵的说明书等资料看看,现成的东西。

网友:
找一本关于液压系统使用与维护的书就差不多了

网友:
力士乐的样本上有介绍。但是为什么要设置一个最大功率点。是为了保护原动件吗?

网友:
去标准分享网下载一本【新编液压件使用与维修技术大全】看看

网友:
我是无法帮助楼主了,学习学习,

网友:
看一下功率曲线,减少系统的压力损失,

网友:
工作原理

     主体部分(参见结构剖 )由传动轴带动缸体旋转,使均匀分布在缸体上的七个柱塞绕传动轴中心线转动,通过中心弹簧将柱滑组件中的滑靴压在变量头(或斜盘)上。这样,柱塞随着缸体的旋转而作往复运动,完成吸油和压油动作。

   压力补偿变量泵的出口流量随出口压力的大小近似地在一定范围内按恒功率曲线变化。当来自主体部分的高压油通过通道(a)、(b)、(c)进入变量壳体下腔(d)后,油液经通道(e)分别进入通道(f)和(h),当弹簧的作用力大于由油道(f)进入伺服活塞下端环形面积上的液压推力时,则油液经(h)到上腔(g),推动变量活塞向下运动,使泵的流量增加。当作用于伺服活塞下端环形面积上的液压推力大于弹簧的作用力时,则伺服活塞向上运动,堵塞通道(h),使(g)腔的油通过(i)腔而卸压,此时,变量活塞上移,变量头偏角减小,使泵的流量减小。

   调节流量特性时,可先将限位螺钉拧至上端,根据所需的流量和压力变化范围,调节弹簧套,使其流量开始发生变化时的初始压力符合要求,然后将限位螺钉拧至终级压力时的流量不再发生变化,其中间的流量与压力变化关系由泵的本身设计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