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杠杆原理,懂的解释下

楼主(2011-12-16):
这是个草图,红色线标示杠杆,支点是固定的,中间使受力物体,右边是弹簧。
在拉簧力不变的情况下,受力物体在什么位置受到的压力最小?
杠杆支点到拉簧距离是60mm,大概标了下位置1,2,3。
如果有准确的计算公式请告诉我,不甚感激。XYZ送上。

网友:
楼主这图什么意思?上下都是活动的板吗?弹簧固定在活动的板上,还是下板是固定的呢?

网友:
没看明白啊,下面能动吗?而且物体是什么性质的啊

楼主:
红色线是板,要活动。拉簧上下拉,支点不动,圆的受力物体放哪个位置受得压力最小?

网友:
按力矩算的话应该是距离支点越远离越小,我觉得应该放在3点

网友(点评):
如果固定支点向外或向内移动,杠杆成外八字或内八字的话,受力哪种方式小呢?

网友A:
越靠近弹簧,受压越小

网友B:
放在什么位置都是一样大,这个是脑筋急转弯嘛?
看错了,你有个固定点
有了固定点,当然是离固定点越近受力越大,越远受力越小了。

楼主:
谢啦各位,XYZ就看我头像意淫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在什么位置都是一样大,这个是脑筋急转弯嘛?
看错了,你有个固定点
有了固定点,当然是离固定点越近受 ...

如果固定支点向外或向内移动,杠杆成外八字或内八字的话,受力哪种方式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靠近弹簧,受压越小

如果固定支点向外或向内移动,杠杆成外八字或内八字的话,受力哪种方式小呢?

网友A:
都一样,如果是倾斜的,需要压力需要乘以八字夹角一半的余弦

由于余弦函数在[0,90°]之间是减函数,角度越大,压力越小,图示夹角为0,此时压力最大

楼主:
具体还是要请教你,我现在受力物体和拉簧的距离是28不能变,拉簧长度也不能变,受力物体的直径是28也不能变,那么固定支点的距离应该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如果是倾斜的,需要压力需要乘以八字夹角一半的余弦

由于余弦函数在[0,90°]之间是减函数,角度 ...

具体还是要请教你,我现在受力物体和拉簧的距离是28不能变,拉簧长度也不能变,受力物体的直径是28也不能变,那么固定支点的距离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还是要请教你,我现在受力物体和拉簧的距离是28不能变,拉簧长度也不能变,受力物体的直径是28也不能 ...

球的位置在那里?变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的位置在那里?变不变?

球的位置在中间,不变

网友A:
支点的距离和力相关,不告诉力要多少,怎么知道距离该多少合适,你到底是要求力还是求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点的距离和力相关,不告诉力要多少,怎么知道距离该多少合适,你到底是要求力还是求距离?

初步设定固定支点之间的距离是28毫米,支点到圆球中心距离是28毫米,圆球直径也是28毫米,然后圆球中心到拉簧距离也是28 毫米。拉簧长度是28毫米。
现在我要把那个园球改为椭圆让他在圆心转动,那这样的话,他受的力就是拉簧的拉力。我现在就是希望各位告诉我:杠杆长度不变,圆心也不变,圆心到拉簧的距离也不变。那么这样的话,固定支点间的距离应该是多少?椭圆球上受的压力最小!

网友(点评):
夹角为0时压力最小,只有当两杆平行,而且与弹簧垂直时,夹角为0,此时压力最小,支点距离也是28mm

楼主:
引用 楼主:
初步设定固定支点之间的距离是28毫米,支点到圆球中心距离是28毫米,圆球直径也是28毫米,然后圆球中心到 ...

也就是说两杠杆不需要摆成外八字或者内八字对不对,那么如果两杠杆平行的条件下,受力圆心应该是在杠杆中心部位受力最小吧

网友(点评):
如果杆平行,球越靠近弹簧,压力越小,就像你用钢丝钳剪钢丝一样,钢丝在开口处很难剪断,需要放在根部剪才能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