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螺纹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1-12-16):
图中画剖面的螺纹孔怎么加工?因为底孔没有打通,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丝锥,能不能攻丝?

网友:
楼主担心的应该是怕丝锥不够长深度不够吧!
应该有加长丝锥的哟!

网友:
担心的应该是怕丝锥不够长深度不够吧,可以在丝锥杆后面焊个杆不就行了

楼主:
只能在丝锥上做文章吗

网友:
我只用到总长100的丝锥  用手攻可能差不多  攻丝机就不好用了

楼主:
虽然可以在丝锥上做文章,但是这样设计的话是不是浪费成本?毕竟会给加工带来一些麻烦吧?

网友:
通孔不就得了。。。。。。。。。。。。

网友A:
你这个螺纹是不是要上下一致啊,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螺纹是不是要上下一致啊,起什么作用

上边是通孔下边是螺纹孔

网友:
要么用加长丝锥,要么打通攻完牙把孔再堵起来

网友(2012-01-15):
这个工件具体用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
中间有40mm空位,一般丝锥从上边孔放下去是可以用扳手攻的;如批量大用机攻,做一和丝锥把一样的方孔圆杆卡在攻丝机的夹具上。
   按图孔深已留有余量,机攻时定好位就行了。

网友:
还是设计上有问题,

网友:
我们都在丝锥后面焊个长柄的。。。

网友:
没什么问题,加长丝锥,注意径跳

网友:
一定要做成盲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