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箱的检测办法——不用激光和三坐标该如果做

楼主(2011-12-16):
如题,现在公司没有激光准直仪,也没有三坐标测量仪,不知道如何做才能准确测量同轴度0.01,圆柱度0.005的跨距300mm,直径约110的两个轴承孔的形位误差。要求方法简单,精度够高。请各位献计献策。

网友: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网友:
可以间接检测,但可能需要做工装;但最好你直接拿自己的主轴(确保你的轴没问题)来检测,一端装轴承,一端不装,轴系在主轴箱里回转,主轴另一端端面吸表,打另一个主轴箱的孔,这样虽然测得不见得准确,但能确定你究竟这个主轴箱能不能用。

网友:
同轴度0.01,圆柱度0.005的跨距300mm,用心轴,但测得不一定准

网友:
可以说0.01的同轴就是扯淡!
国产机床的定位精度一般就在0.007~0.014,好点的0.007你在卧加上转个向要重复定位吧,加上对刀误差肯定大于0.0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