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结构能够调节一个孔的长度(或深度),保持孔的内径一直不变

楼主(2011-12-16):
请教各位战友,有没有一种结构能够调节一个孔的长度(或深度),保持孔的内径一直不变。

网友:
加隔套应该行吧!
不知道楼主的具体要求、使用的工况等没法给出详细的提案!
请楼主在细化说明哈,或者加个简图,以备各位大侠出谋划策使用!

网友:
在孔里面塞个柱,柱插入的深,孔就浅了,柱插入浅,孔就深了,孔径不影响

网友:
一开始读帖俺就愣了,啥时候参的军。。。
楼主贴个图或者把工况说清楚,否则提的方案没有参考价值,像孔的封闭端攻丝,穿螺杆,螺杆末端固定个活塞也能控制孔的深度。

楼主:
就是一个中空的孔,要求从轴长从21mm延长到25mm,而孔的内径保持不变,外径可以变化,并且要求孔的两端必须全开,加柱和活塞我都想过,不可行,具体如图所示,我的CAD插不进字母,所以直径没有加入,大家明白就行了。谢谢大家。

网友:
加工余量不多的话可以试下用铰刀

网友A:
量大吗?冷挤压,就是内孔不变,工件拔长,是这个意思吗,楼主

网友(点评):
我不是战友,是社友

楼主:
不是加工,而加工后的机构,要求轴长都21到26可以自由调节而不影响内径和保持两端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吗?冷挤压,就是内孔不变,工件拔长,是这个意思吗,楼主

请问挤压机是什么原理呢?我的孔要求两端都是开口的哟。量不是很大,是一个模具。

网友:
量不大就没有研究的意义了,重新购料,车加工

楼主:
我说的不是加工方法,是加工后的装置(或组合装置)具有自由调节孔轴长而保持孔径不变和两端开口。

网友:
这样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楼主:
请教:sungangcai ,这个装置是靠螺纹旋紧嘛的?他的原理是什么呢?如图所示的两个地方存在着这个问题吗?谢谢!

楼主:
顶一下,希望有高见的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2012-03-26):
再顶,急希望有高见的朋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