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镗床立孔椭圆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16):
如图设备加工壳体零件,前几天维修时,立轴与卧轴相撞,所零件立孔加工大小孔系在十字交叉方向有0.04的椭圆,有规律性,而未发生故障前加工零件椭圆0.01-0.02间。
现已排除的问题有如下列
1:立轴主轴轴承已更换,螺母已备紧,轴向跳动,窜动不超过0.03
2:夹具,零件在加工过程中均无松动
3:刀杆与主轴通过定位销定位,4个T型螺栓固定,不考虑松动问题
4:镗孔时上下孔,分为半精镗--精镗工序,精镗加工量0.4(直径方向)
5:所用刀具,毛坯材质为原规格,原型号,未变动

请问还有什么问题未排除?

网友:
查立导轨,看间隙多大,

楼主:
导轨间隙解释不了规律性,而且孔系没有锥度

网友:
主轴‘0’位被撞后移位出现了偏差,重新校正“0”位。

楼主:
问题解决,立轴导轨正母线偏差0.02/200范围,侧母线0.05/200,侧母线调整至0.02/200后,孔椭圆变成0.017,符合要求

网友(点评):
最终还是立轴导轨的相关问题吧?早看这里,早就解决了,

楼主:
哎,说点题外话吧,这么基础的问题没人关注,论坛上讨论的都是高精尖技术装备
有的人不愿意说话,是觉得诸如此类的问题太没讨论的价值么?
在好的设备,产生问题的原因基本都是一致的,现在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鼓捣这些陈旧的东西?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能上下而求索忽?

网友(点评):
都觉得这些是简单的机械问题,没什么学问,你肯定是自己的加工厂,所以比较上心,

楼主:
书本上的东西并不全,杨叔子编的机械加工工艺师手册什么的关于孔椭圆的问题都没有提到导轨问题
仔细的分析下,导轨与工作台面的不垂直怎么会影响孔的椭圆呢?

网友(点评):
许多东西未必都要书上说,一个圆的非垂直投影,就是椭圆,只是哪个轴的问题,加工的精髓,实际就是工件表明与刀尖的关系,说的再简单一些,就是一个数学在空间的表达式,现在用计算机模拟,以前就是空间想象

网友(点评):
请教998大侠,圆的非垂直投影是椭圆没错,但是如果轴线没有偏移的话,加工出来的孔应该也是圆的吧?只是在表面测量的话会有一定的椭圆。请指正

网友(点评):
在下也觉得这样形成的孔只是与端面不垂直形成一定角度,但孔应该还是圆的。不知大侠提到的0.04偏差是如何检测出来的。在本机床上应该是检测不出来吧?

网友(点评):
我们的设备和这个类似,也出现了椭圆0.04毫米,怎么改了切削参数会好很多?

网友(点评):
你斜着测,和主轴平行的测肯定是圆的,但是,我们实际测量是水平测的,所以会测出椭圆,应该是这个道理

网友(2012-03-06):
正是用处哦
出现类似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