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检验,请教

楼主(2011-12-16):
数控加工中心的检验所用检具一般用多大的,比方说XH714检验X轴对Y轴的垂直度,检验书上说要求0.016/500。

但是这里的检具长度只有300,那么我只看任意300可以吗。要是有500长的检具的话,应该用500长的检具检验吗?

请专家指教下。谢谢。

网友:
按比例缩小计算一下,,,,,,,。

网友:
是按比例缩小计算的。。。

网友:
要是保险点,你分几次分段测量(最好测3次保证每次有100mm是重复的)吧,要注意检具本身的精度如何;应该先了解下人家机床垂直度是靠什么保证精度的。基本上要是加工的,可以用按比例反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