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高手请进!

楼主(2011-12-16):
鄙人菜鸟一枚!
数据采集卡三个通道分别为:0,1,2.
通道0是压力信号,通道1是扭矩信号,通道2是温度信号。
如何将这三个通道中实时测量的数赋值到三个不同的数组中??
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通过VB带的串口通讯控件先把程序和数据采集卡建立通讯,在定义三个数组,到相应的地址下把数据读出来赋给这几个数组就可以了

网友(2013-11-01):
定义好三个数组,然后根据读取的数据依次赋值到数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