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内径600mm的回转支承大概价格多少钱?

楼主(2011-12-16):
大概价格范围也可以,求教,谢谢

网友:
精度,形式,二次包络蜗杆或者别的,例如普通蜗杆,齿轮,或者输入检另外配,是否有防护等。如果一般的蜗轮蜗杆结构,有外部壳体防护,估计要5000到7000左右。我说的是江苏的价格,只是大概。
看错了,内径600,估计要上万了

网友:
听朋友说徐州的内径700的回转支承大约三四千。
光是回转支承,没有蜗杆等东西,你另外用东西推它转。
只知道这么多。

网友:
洛阳的大概价格为4000到5000,这种东西也要分柱滚球滚单层多层,以及内齿外齿,订货时要注意

网友:
需要知道精度,什么类型的及外径与装配高等信息

网友(点评):
是的,信息不全,价格会差很多

楼主:
就按一般的来,因为我之前没接触过

网友:
加qq462017297 需要一些数据才能报价

网友:
5万左右!!!!!!!

网友(2012-02-15):
如果是普通级别,即使罗德艾德的也应该在1W-2W间,接近1W,如果是国产的,就几K吧,可能低于5K以下。

网友:
我们公司有做回转支承,你可以加我的QQ:309405549

网友:
8楼说的价钱还靠谱               几千能买到600的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