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流阀故障 求解

楼主(2011-12-16):
最近新换了一个节流阀 因为以前的华德的喜欢漏油  就换了一个榆次的  换上去之后截流效果不明显 把阀拆下来检查% T- b, o1 N3 ]8 v( G
没发现什么故障  弹簧复位都蛮好啊 求高手解释

网友:
节流阀可以完全截止吗?

网友:
什么样的节流阀,会不会是单向节流?按理说,不管哪家的,就是差也不会没效果,是不是选型有问题,再核对一下呢。

网友:
单项节流阀吧,看看节流方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