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了一个套了来装夹工件,怎么会跳动?

楼主(2011-12-16):
一个工件已经车好一边了,准备掉头装夹,发先没那个外径尺寸的夹头,就找了个料头在普车上车好外圆,再拿去数控上车一次车好端面,和内孔,谁知道一拿下车好的套了在再放回夹头上夹好,启动主轴就发现不同心了,夹头是液压锁嘴,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拜托了,很急!

网友:
套最好是磨过来同心的。
液压夹头重复定位精度如何??

网友A:
你说的不够清楚.你的液压夹头什么样子,原来用弹性卡管,靠锥在车床上固定后,自车自实现同轴.

网友:
为啥外圆,内孔,端面不都在数控车上一次装夹加工出来呢?多次装夹肯定会有误差的,上数控车装夹时外圆打表找正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够清楚.你的液压夹头什么样子,原来用弹性卡管,靠锥在车床上固定后,自车自实现同轴.

会不会是主轴锥度与卡盘锥度配和不好呢?夹头是开三条逢的那种圆夹头

网友(点评):
你是什么夹头?有夹头就有锥面.那个锥面在主轴上固定后,转动主轴车一刀,如果还不同心,就是弹性夹头有问题.

网友(点评):
估计是你的弹性夹头夹正的精度不够,尤其是重复夹持。

网友B:
套太薄/再拿去数控上车好端面,和内孔/理论上是同心,但实际上当你松开弹性夹头后它是个三角形式/再放回夹头上夹好?/还能同心呀!

网友:
数控上液压卡爪夹紧零件,会产生变形,尤其是加工薄壁零件

网友:
套一定要一次性车出来…不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太薄/再拿去数控上车好端面,和内孔/理论上是同心,但实际上当你松开弹性夹头后它是个三角形式/再放回夹头 ...

铝套我是开一条逢的,单边都有四个毫米了

网友:
夹头不能重复定位。
卡爪磨损严重不同心,夹头自身不同心。

网友:
是装夹位置不同了,即使相同也有变形的
装个丝表找一下圆,就好了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不用客气!

网友:
按我做的话:1.我是在车床上先把你要做的《套》一次性车出来。2。要车你数控上夹套子的三爪,车到和套子外圆一样大《这个很关键》。

网友(点评):
我们主要是做自动送料,都是用的弹性夹头,有些尺寸的没有,不可能都拿来车一刀,这样以后做其它的产品都没夹头了

网友:
我看你有点懒,你在做个弹性夹头不就行了。

网友:
卡爪光一刀吧,生爪光起来很快的。

网友:
外径 孔 端面  要一次车成  最好还要有一个台阶可以定位工件才放的正

网友(2012-02-15):
因为你孔和外圆不是一刀车下来的,,,,

网友:
单边四个毫米足够了。再说了数控车连个加套都不好做。那别的产品还怎么做啊?

网友:
整个套一次成型最好,你的内孔和外径是两刀活,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应该是套的毛病,在车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