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米跨度的龙门架,自动喷涂设备(100Kg),请教设计要点

楼主(2011-12-16):
各位大侠,刚收到的项目,如上述,需要考虑的重点:

1 考虑桁架钢结构,没有此类经验,是否需要加如塔吊式三角钢丝绳吊平衡装置,怎样计算?

 2 两侧独驱动,加同步控制,电气

谢谢。

网友:
找个小的桥吊,把上拱算好就行,计算水平够的话,用钢管做绗架梁比较轻,但计算刚度与振动比较麻烦

楼主:
谢谢大侠,整个龙门架的离地面高度仅2米,下面不过人,无安全要求考虑,龙门架在运行中只做步进移动,速度低,
做钢结构是否要找专业的企业制作桁架?整个龙门架几乎无重力负载,只考虑自重和架上滑移小车的重量,但跨度太大,如上面情况,哪一种桁架形式较优?怎样计算上拱,

网友:
你这个不属于起重设备,按非标设备就可以,负荷不大,但喷涂设备要控制抖动,否则质量无法保障,你的核心问题是控制大跨度绗架的抖动,本身绗架梁要轻,刚度要好,上拱以负载可以走平就可以了,其它没有什么,结构很简单

楼主:
在不考虑抖动的情况下,大侠能否给一个截面尺寸

楼主:
24米龙门架,可从哪些方面解决抖动问题?

网友(2012-05-19):
一点小建议单梁架不如改双梁,支柱改成支撑墙,中间再加斜拉索,个人小建议有不对的或者考虑不周的。

网友(2012-12-25):
支腿没有腹杆或者说缀条,不承受剪力,所以变形会比较大,这样抖动也会更大一些,另外步进的加速减速曲线控制好的话也可以减小抖动

后来大侠怎么做的,效果怎么样?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