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304不锈钢能做热处理吗?

楼主(2011-12-16):
我公司现生产的模具因为不能有磁性,所以想改用不锈钢,想问下各位社友,普通304能做热处理吗?
能做到多少度?
不能的话用什么材料好?
谢谢!!

网友:
貌似不能,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只可以钝化处理,三把火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好像合金是不容易磁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