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能做防水吗?急求

楼主(2011-12-17):
我现在的情况是  有一个内箱体  齿轮嵌在内箱体壁上  电机在内箱体内  动力要传到内箱体外面的机件上   内箱体外面是水  齿轮需要安装在内箱体底部   怎么防止内箱体外的水往内箱体内渗透啊

网友:
钻个空接跟气管保持正压行不

网友:
这个可以做到IP68,就是不晓得,你是长期在水下还是间歇性的,还有就是水下水压多少,这些都有关系的!

网友:
根据你说的 估计水位不是很深把,压力不是很大。

你可以参考一下潜水泵的密封工作原理。密封圈很关键。

网友:
建议齿轮输出轴上套用密封件,这样可以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