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用数控车做内孔方形?

楼主(2011-12-17):
  材料:SUM24L
  机器:STAR SB-16
  详细见附图
  今天遇到了难题,请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
这个有点困难的吧,等待高手解决问题

网友:
搜索论坛,以前有讨论过,不只是正方形,还可以三角形,六边形。。。

网友A:
第一、数控车肯定做不了方孔,这是由它的切削方式决定的;
第二、你的方孔尺寸要求也太高了;
第三、我们的零件上有六角孔(用于使用内六角扳手,自由公差),一般是先钻等径内切孔,然后冲制或者电蚀。
第四、你的图纸上标的形位公差,无论从标注方式、类型上面看,都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数控车肯定做不了方孔,这是由它的切削方式决定的;
第二、你的方孔尺寸要求也太高了;
第三、我们 ...

话不要说得那么绝对
ok?

网友:
你见过万能铣床插孔吗?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由于你的材料属于易加工型,可以自己买根白钢条试试看的。精度问题你可以分两次或者更多次数的去插孔。先钻小于四方的孔,反正方法是试出来的。

网友:
呵呵见笑了,估计你是针对我说的第四点,我只是职业习惯,请教一下:你以一圆柱的任一母线作基准,然后要求这圆柱的轴线与此基准平行,有用吗?标注圆度的箭头,能直对着标注直径的尺寸线吗?标准垂直度的箭头,能直对着标注深度的尺寸线吗?还有,基准的标注,是这样的吗?。。。

楼主:
大家不要讨论我的标注有没有问题,说重点。
在数控车上面做内孔方形,还要说明的一点事走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