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震刀杆,请教

楼主(2011-12-17):
请教各位师傅
我们公司买了一把直径10MM 有效加工长度100的山特防震刀杆
加工内孔13.5的长90的孔
请问转速 、进给量、切削量放多少为宜?

网友:
打电话给山特的,叫他们给参数

网友A:
对啊  买了那么贵的东西  还不叫他们给服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  买了那么贵的东西  还不叫他们给服务啊

山特说需要5000以上转速,但我们机床只有3500

网友:
最高3500  么就3500呗  把走刀也按比例降低不就好了  转速影响不大的

网友B:
就是的为   转速低了  走刀也相应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的为   转速低了  走刀也相应慢点

嗯啊,受教了
谢谢回复

网友:
                  做一把13.5的枪钻。。。

网友:
切削是要计算的,好象与刀柄没有什么关系吧!
每刃进给量的计算
Fz=hm * √(D/ap )
Fz:实施每刃进给量 hm:理论每刃进给量 ap:Z pitch(mm)
D:刀片直径(mm)
例题 (前提depo XY pitch是刀具的60%)
depoΦ35R5的刀,切削NAK80材料hm为0.15mm,Z轴切深1.5mm,求每刃进给量为多少?
Fz=hm * √(D/ap )
Fz=0.2*√10/1.5
Fz=0.5mm

网友C:
防震刀杆还是整体合金的刀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震刀杆还是整体合金的刀杆?

是山特的防震刀杆。。。。。。

网友(点评):
有型号不?

楼主:
非标的,定制的刀杆,呵呵

网友(点评):
合金的也有号称防震的,但那防震的不一定外观是合金的。

网友:
你的防震刀杆不知什么样的。超硬碳化钨标准抗震能力也是8倍径。如果超出了标准能力,各加工标准参数也要相应降低。

网友:
防震刀杆是在中空的刀杆内放入一个重锤,重锤与刀杆留一定间隙,并填充阻尼油,靠重锤与阻尼油消耗震动的能量,阻尼方式的防震对频率比较敏感,频率太低可能效果不好,而转速又影响到震动频率,所以转速不能太低

网友:
防震是不是跟刀杆固有频率有关?

网友:
这样的孔还是钻扩铰好,汤很困难,且效益低下。

网友:
10MM直径的肯定是整体合金的刀杆,不是枯藤大侠说的带防震机构的那种刀杆,带防震机构的最少直径也20MM以上吧,

网友(点评):
对,应该是整体硬质合金刀杆,我没仔细看楼主的帖子。整体硬质合金弹性模量比普通钢材高很多,因此很适合做防震镗杆

网友D:
这么小的防震刀杆,搞成杆内中空?那强度是不是也降低了?也就是说刚性降低。如果刚性不够就必定会产生挖刀现象。

网友(2012-03-28):
高3500  么就3500呗  把走刀也按比例降低不就好了  转速影响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防震刀杆,搞成杆内中空?那强度是不是也降低了?也就是说刚性降低。如果刚性不够就必定会产生挖刀 ...

静刚度是会降低,但是动刚度提高了

网友(2015-09-08):
我们需要用到15倍径,一般都自己想办法解决

网友:
这个要看工况的 这个参数与机床夹具很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