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用水冬天上冻怎么解决?

楼主(2011-12-17):
我们单位车间的钻床,锯床,车床这几天因为气温低每天水都会上冻,每天早上都需要火烤或者开水浇,我们也有加冷却液的,要是都加防冻液是不是成本有点高,大家都是怎么解决这问题的?

网友:
改变冷却液的型号,问问冷却液经销商

楼主:
大家怎么都不怎么热情呢?都没有遇到过吗?

网友A:
      加根热得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根热得快试试

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就是烧开水用‘热的快’

网友:
可以适量添加无水乙醇

网友(点评):
有些汽车冬天就是用这代替防冻剂的,只要不是高温,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