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接线,求助

楼主(2011-12-17):
这是一个力士乐的液压三位四通阀,工作电压24V,功率30W。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电磁阀的三个位的移动。具体怎么接线呢??各位能给些具体建议,有图最好,万分感激。我只知道要先从单片机输出口接 放大电路、继电器,然后控制电磁阀。

网友:
用功率场效应管作为开关管,来放大从而控制继电器的导通,然后控制电磁阀的开关

网友:
这不是百度知道上面的嘛?PC0 ,PC1为两个驱动端口;控制的时候PC1高电平 PC2低电平代表阀的左位,PC1,PC0均为低电平代表阀中位,PC0高电平,PC1低电平代表阀右位。R2 R3代表阀的线圈。

网友(2022-09-19):
感谢楼上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