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交流220电如何实现正反转

楼主(2011-12-17):
用一个总漏电开关,一个电源,两个交流接触器和两个过热保护继电器,3个中继,3个金属传感器(上下限位各一个,一个临时停止),4个开关(一个急停,一个启动,一个正转,一个反转)。请问接线怎么接,有没有哪位师傅可以提供一些接线图?
但是我加了传感器、电源和中继等,不知道该怎么连接。

单相电机正反控制线路图

单相电机正反控制线路图

网友A:
这个接连问题不是很懂,我们公司现在也有正反转电机,用一个线路板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连问题不是很懂,我们公司现在也有正反转电机,用一个线路板控制的。

谢谢支持!!!!!!!!!!!!!

网友:
直接用开关磁阻电机多简单。。。

网友:
对这块完全不懂,纯顶了

网友B:
楼主玩笑开大了吧?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还不知道怎么接线?一台电机干嘛要用两个热继电器?

网友(点评):
貌似不是热继电器哦,是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玩笑开大了吧?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还不知道怎么接线?一台电机干嘛要用两个热继电器?

呵呵 知道这些东西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但不知道怎么接。 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网友:
与旧式的洗衣机原理一样的,正反自动的

网友:
关键是找到电机的运行线圈,而实现正反转的方法就是将运行线圈下接和反接,如此而已。

网友(点评):
貌似单相电机有两种不同的哦,有一种运行时辅助极不切除的,明显这个是不切除的

网友:
不知道啊。学习后告诉你啊。

网友(2014-07-31):
不知道你想做些什么,能不能说清楚点你你要怎么控制这个电机,什么时候停什么要正转什么时候要反转,你神马都没说,如果就是正反转,用不了这么喽罗嗦,就一个倒顺开关搞定。

网友:
单相正反转,不太可靠,建议改用三相正反转

网友(2014-10-22):
用一个带正反转的变频器!单相输入,三相输出!还带刹车!

网友(2022-09-19):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单纯的正反转,二十块钱一个倒顺开关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