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2气体保护焊接电流与电压有没有公式?

楼主(2011-12-17):
本人刚刚接触CO2气体保护焊,不知电流(电压)与焊丝,板材之间有没有经验公式?望各位前辈解答!!

楼主:
没人,我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这个主要看 焊工师傅的 个人技能了,一般都是考经验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看 焊工师傅的 个人技能了,一般都是考经验调的!

我师傅说听声音就行,如果是撕布的声音就差不多了,有没有简单点的

网友:
这个又经验公式,百度一下

网友(2012-03-15):
电流乘5%加10等于电压

楼主:
我是说电流与材料,外径的关系.电压好象是电流的0.05加14正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