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导向套什么材料

楼主(2011-12-17):
我做的油缸经常有活塞杆拉坏现象,有没有哪位高手给点建议,导套用什么材料,或者导套内镶嵌什么耐磨环呀

网友:
油缸导套的材料有HT250,锡青铜,45钢,如果用45钢可以焊铜,可以加导向环,看具体的使用场合和使用成本。

网友A:
导套只要强度够45或Q235都可以,主要是导向环,曾经用聚四氟对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套只要强度够45或Q235都可以,主要是导向环,曾经用聚四氟对付过

聚四氟乙烯好像顶不住啊,镶套的是铜套吗

网友(点评):
说过是对付的嘛:)

网友:
油缸导向套用QT450比较好

网友:
不是里面的导向带起着作用吗?

网友:
杠杆拉毛不是导向套的问题,杠杆受力的方向有问题!查一下外在原因!!!

网友:
建议用铜套或生铁套,你的导向有问题,方向受力肯定出问题了,请查找

网友:
油缸导套的材料有HT250,锡青铜,用45钢可以加导向环,看具体的使用场合和使用成本

网友(2021-10-28):
经常用导向带

网友:
液压密封我13303395538

网友(2021-12-08):
锡铜导向带

网友(2022-02-23):
一般45#钢就行,活塞杆拉缸,一是看导向带选择和设置,二是看油缸承受的径向力是不是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