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锥的铲磨是一种什么工艺?

楼主(2011-12-17):
请教:丝锥的铲磨是一种什么工艺?

网友:
依赖凸轮磨后角的一种工艺,包括外径和中径铲磨。

网友:
有万向磨的  可以试试啊

网友:
   有专用丝锥铲磨机,不贵,几千元一台。行业专用设备,外人小接触。

楼主(2014-07-09):
今天又遇铲磨,还是有些不懂。原话为“切削部分铲后角3-5°,螺纹外径及形面铲背0.02-0.03”。请教其中“螺纹外径及形面铲背”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6-01-17):
我也一直再考虑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切削部分铲后角3-5°>指丝锥前前端约3-8毫米的的切削部分的的后角是3-5度。《螺纹外径及形面铲背》指的是所有螺纹部分的后面比前面低。要是一样的话后角为0这样的磨擦力会很大的。丝锥在加工时大部分的力和扭矩消耗在螺纹的上,正直用在切削部分的力占用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