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0孔加工,限制粗糙度问题

楼主(2011-12-17):
压铸铝合金件,用pcd刀具一次加工成,粗糙度必须控制在Rz10-16,刀具怎么设计?
Rz10-16,不能超出范围,太光了也不行!

网友:
加工下,太光了就加进给,哈哈!

楼主:
进给调整没有作用。原刀具是铰刀的形式,应当刀具设计形式不合适吧!

网友A:
放低转速,还是太光了就用硬质合金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低转速,还是太光了就用硬质合金刀具,

用硬质合金的寿命比较差。

pcd的是否可能?

网友B:
可以用CBN的么?CBN寿命也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CBN的么?CBN寿命也很高。

我是加工铝合金的,你没注意看清楚

网友C:
是个台阶孔,可设计一把两刃阶梯划钻(参看刀具板块贴图,工欲取其利,必先利其器……)两边副切削刃带宽0.20,在使用时如粗糙度达不到,可将刃带宽修磨到0.10,如粗糙度高于要求可用油石将刃带轻轻鐾一下,稍有点副角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个台阶孔,可设计一把两刃阶梯划钻(参看刀具板块贴图,工欲取其利,必先利其器……)两边副切削刃带宽0. ...

现在主要问题是太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问题是太光了

       现实中,新刀由于刃太锋利,不但干活太光,有时还伴随着打颤尖叫,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用油石在主切削刃上轻轻地鐾几下,粗糙度会明显的下降,同时,刀具的使用寿命也要缩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硬质合金的寿命比较差。

pcd的是否可能?

你是大批量的加工吗??不是的话干嘛在意刀具的寿命??
硬质合金的刀具加工压铸铝合金的材质不会磨损很厉害的,当然前提是你的加工参数合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问题是太光了

那就用镗刀吧,镗刀的刀尖是圆弧的,粗糙度可以用参数调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用镗刀吧,镗刀的刀尖是圆弧的,粗糙度可以用参数调整出来。

是组合刀具,孔口R及端面都需加工

是大批量加工,160W/年,要求寿命及效率